3相异步电机运行中突然反转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3-03-12):
一台3相异步电机3KW运行中突然反转是怎么回事啊,请叫各位师傅。

网友A:
你的电动机供电的接触器跳闸了,然后负载拖着电动机反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动机供电的接触器跳闸了,然后负载拖着电动机反转

除了上述原因还有供电相序发生改变。

网友C:
也有可能是突然缺相造成的,检查一下三相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D:
这种情况要看你的电机是怎样控制的,电源相序改变一般那是不可能的,可能是控制上有问题。

网友E:
如果是势能性负载的话可能是电源断开,负载带着反转,你是什么负载?

缺相估计不行,相序改变的可能性太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突然缺相造成的,检查一下三相电压是否平衡。

缺相是很有可能造成电机反转

网友G:
突然反转时外部发生了什么?

网友H:
突然反转时外部发生了什么?外部负载惯性大不?

网友I:
没见过这种现象,你带的是什么负载呢?见识一下。

网友J:
故障现象描述的不够清楚,这样猜没意思。。。

网友K:
估计

1.所带负载(瞬时)变大,

2.可能内部变速齿轮异常

3.缺相

我菜鸟暂时只能想到这些

网友L:
缺相造成的!缺相运行的瞬间有外力增加在缺相电机上就会反转,比如自动抛光机的主电机缺相时,而与之反向运行的电机运转正常,就会带动主电机与之通向运行

楼主:
如果是缺相的话,电机更换相旭后就能正常工作了啊,

网友M:
缺相的可能性最大,毕竟线路突然反相问题不大,因为反相就不容易一下子调过来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现在已经搞好了,把电源重新接了一下就好啊,也不知什么原因,负载为一风机。是不是惯性拖动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现在已经搞好了,把电源重新接了一下就好啊...

 那就是引电源缺了,负载反带着电动机反转。

网友N:
据15楼,应当是导线接触不良,造成了可能的缺相。

网友O(2013-04-24):
是不是多台风机同时并着用,这种情况如果此风机有缺相问题就看能反转。

网友P(2015-06-27):
有这么多热心肠的人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