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 PLC 接什么型号的光电开关

楼主(2013-03-13):
  收到矩形 PLC 一个星期了,今天不忙,准备开始上机实机上电操作,可是有点不太清楚,这个 N80  PLC 接的光电开关是什么型号,NPN 还是 PNP 呀 ? 也就是三线的光电开关反回的 + 电压是 - 负电压 ?

 还有就是 N80 输入端的  +,- 能当光电开关电源使用不? 容量多大?

网友A:
一般默认的都是NPN的。。。

网友B:
一般是NPN,也就是输出是OV信号,PNP输出是电源信号,在与plc接线时:

 1.pnp要求输入公共点com接ov,因为pnp信号输出的是电源,这样能够形成激励,触发输入点。
 2.npn要求输入公共点com接24v(电源),因为npn信号输出的是ov,这样能够在com和输入点形成激励,触发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