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矢量控制器报警

楼主(2013-03-13):
有一台西门子矢量控制器,经常报警,但是我看不见当时的报警记录,刚报警就被复位了,想用参数r947,r949来查看历史参数,不知道怎么查,请高手指点一二。

现在我从参数r947第9位读取数据时(8)

                 r949第9位读取数据时(1)

不知道报的是什么警?

网友A:
r947显示故障跳闸参数,如果第9位是8,则说明当前的故障是F008直流母线欠电压,r949显示故障值,1表示是当前F008故障的第1个故障值。此故障一般是电源电压不稳定造成,你可查一下欠电压保护值设的是多少,或者查一下电压采样板是否有问题,接线有无松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