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600变频器就地状态下面板不能启动!

楼主(2013-03-13):
ACS600变频器当启用PID-CTRL(99.02)后,在就地(L)状态下从面板启动无反应。如果将99.02项改为HAND/AUTO后,面板又能使用。请问如何解决此问题,谢谢!

网友A:
加个外控开关省钱!呵呵

要不就加块PID控制器!

ABB变频器  从来不干 又当婊子 又立贞洁牌坊的活儿!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启动没反应,是启动后电机不转,而是启动后变频器根本就没运行,假如是前者那你是需要设置10.01,10.02的参数为键盘控制才可以哦;

99.02是选择工厂宏的,你改成FACTOR试试看能启动起来吗?

本地键盘操作,设置变频器调速参考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启动没反应,是启动后电机不转,而是启动后变频器根本就没运行,假如是前者那你是需要设置10.01,10.02的参数为键盘控制才可以哦;99.02是选择工厂宏的,你改成FACTOR试试看能启动起来吗?本地键盘操作,设置变频器调速参考下表:

点启动后变频器根本就没运行。

99.02改PID后只有一次在面板上点运行是可以的,但断过电后点启动又没反应了。

在99.02的其他选项中工作都正常

楼主:
没人知道怎么办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人知道怎么办么?????

哎 工程师都忙,我客串下吧 把16.01设置为 yes 另外检查是否设置了禁止本地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