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2000变频器恒压供水,管路缺水怎么停机。分不够只能说谢谢

楼主(2013-03-13):
台达VFD-015CP43A变频器用于恒压供水,VCI接有4-20mA的压力变送器。正常工作时,当管路中突然缺水。怎么设置能使变频器停机。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A:
不建议 设置变频器参数实现停机! 可以加一个流动开关检测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_11 不建议 设置变频器参数实现停机! 可以加一个流动开关检...

为何不建议设置变频器参数实现停机。流动开关是什么样的。谢谢。

网友C(2013-05-20):
建议用水流开关

就是检测管路中液体是否流动和流动的量(流量,也就是液体流动压力)是否达到要求,

同时靠开关电接点输出(提供)一个信号的通断的状态。

当管路中有水时候水应该是流动的、没水应该就是没有水流动,水流开关检测到没有水流

动的时候 输出一个关闭变频器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