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000变频器恒压供水,管路缺水怎么停机。分不够只能说谢谢

楼主(2013-03-13):
台达VFD-015CP43A变频器用于恒压供水,VCI接有4-20mA的压力变送器。正常工作时,当管路中突然缺水。怎么设置能使变频器停机。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A:
可以利用睡眠功能实现的。http://www.sinodrive.com/web/

网友B:
管路加检测元件,流量开关或压力开关。

网友C:
是怕水泵空抽吗,在泵前加个缓冲罐,低水位报警,使变频器停止

网友D:
可加浮球开关,做低水位保护,浮球开关中继接点和起动信号串起来即可。

网友E:
管路有压力检测的,可以设定低于多少压力就代表管路缺水,然后发出信号切断变频器启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