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矩形 PLC 烧了个电源

楼主(2013-03-13):
   今天玩大了,各位 TX ,搞改装时一定要小心接线哟,不能再像我这样马虎呀,一不小心就挂了一电源模块,还好,是小设备,有备件,换了块新的!

楼主:
   现在是上电指示灯不亮了,输入有 220V AC,输出没有 24VDC 啦,上电时只听到“ 啪 ” 的一声响,接连二边的开关都跳了!

  有知道是哪块烧坏了不?

楼主:
  因是改装,接线太乱,也没有标签,NND ,一不小心接错相线

网友A:
这个柜子是实验使用的吗

网友B:
水哥这标题。。。。

感觉像某PLC的原因把电源给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柜子是实验使用的吗

水哥专用。。。

网友D:
柜子够乱的啊,楼主的PLC是国产的,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柜子够乱的啊,楼主的PLC是国产的,怎么样啊?

      使用的是深圳矩形 PLC 的 N80 系列

网友E:
保险丝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