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报5300

楼主(2013-03-13):
一台ACS800110KW变频器空载运行正常,带电机报5300该如何解决?

网友A:
5300是变频器与操作面板通讯故障,应该可以屏蔽它的参数,运行ACS800再看结果。

网友B:
PANEL LOSS(5300)(programmableFault Function30.02)当控制盘或Drives Window ( 传动视窗) 被选作
ACS 800 的当前控制地时,它与ACS 800 之间的通讯中断。

检查控制盘连接 ( 参见相关的硬件手册)。
检查控制盘连接器。
替换支架平台中的控制盘。
检查 Fault Function 参数。
检查 DrivesWindow 的连接。

上面是说明书介绍的,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的事情是,假如不是面板操作启动调试的,是端子控制的,进变频器参数里面去把面板给屏蔽了,需要修改参数才装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