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热电偶同时接入两台仪表呢?

楼主(2013-03-13):
原系统已将热电偶接到测量仪表上,我现在还想想将这信号引出来接到另一个测量模块。

相当于一个热电偶要接到两个测量仪表上,一个是原系统的仪表,另一个是我们增加上去的测量模块,

1.需要如何连接而又不影响测量结果?

2.可以直接连接(并接过去)吗?

网友A:
是可以的,请见“热电偶变送器输出同时连接二次仪表与PLC的方案设计与解析”一文就是讲解这个问题的,此文网址是: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12/2012121617151000001-1.shtml

网友B:
可以在热电偶输出端加一个一进二出隔离器,可以了解下:http://art-sz.taobao.com/

网友C:
是的,一进二出隔离器;把热电偶信号转换成两路4-20mA信号。或者0-20mA;0-5V之类的。

----------------------------------------------------------------

生产传感器,热电偶,热电阻,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信号隔离器,PID调节器,智能操作器,二次表,自动化仪表;数据采集系统;自控系统方案设计、改造;无线数据采集方案;RS485型现场温度、压力仪表。

公司网址: http://www.auto-meter.cn

淘宝店铺: http://shop35466945.taobao.com

网友D:
买个隔离栅,一进二出,分别接到两种设备上即可,信号不会衰减。

网友E:
有这么一种产品,一路热电偶毫伏信号输入,两路毫伏信号输出,没有衰减,完全隔离器。可以实现你的要求,一个热电偶连接到两个设备上,不需要改变现有设备的任何设置。

有需要可以邮件联系20120808liubin@163.com

网友F:
加一个一入两出的热电偶变送器是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