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3-03-13):
变送器是中文名字,英文是:TRANSMITTER顾名思义,变送器含有“变”和“送”之意。所谓“变”,是指将各种从传感器来的物理量,
转变为一种电信号。比如:利用热电偶,将温度转变为电势;利用电流互感器,将大电流转换为小电流。由于电信号最容易处理,所以,
现代变送器,均将各种物理信号,转变成电信号。因此,我们说的变送器,通常都变成了“电”。
所谓“送”,是指将各种已变成的电信号,
为了便于其他仪表或控制装置接收和传送,又一次通过电子线路,将传感器来的电信号,统一化(比如4-20MA)。
方法是通过多个运算放大器来实现。这种“变”+“送”,就组成了现代最常用的变送器。
比如:SST3-AD 就是一种将电流互感器的输出电流,转变成标准的4-20MA的电流变送器;
再比如:SST4-LD,可以将重量传感器来的重量信号,转变成标准的4-20MA的重量变送器。

网友A:
这样解释给人耳目一新

网友B:
转变为的为字就已经只看到一半了,后面的看不见了,是不是论坛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转变为的为字就已经只看到一半了,后面的看不见了,是不是论坛的问题?

同问。还是有BUG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转变为的为字就已经只看到一半了,后面的看不见了,是不是论坛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转变为的为字就已经只看到一半了,后面的看不见了,是不是论坛的问题?

怎么会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