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TCPIP

楼主(2013-03-13):
今天做触摸屏与PC机通过以太网口通信,辅设备设置如下:

远程IP是我PC机的地址,本地IP是触摸屏的,但是用网线接上以后在电脑上ping192.168.2.100总是ping不通,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吧,看看哪里设置的不对,谢谢各位!!!

网友A:
远程端口号应该是502

楼主:
我是在一个局域网下做的,192.168.2.57是我电脑的IP地址,现在我把我电脑的网线拔下来,用另一根网线将PC机和触摸屏连接起来,用这两个IP地址,可以吗?还是将触摸屏也接入局域网中才行?

网友B:
IP可以用,把远程的端口改为502就好了

网友C:
子网掩码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现在我的电脑都没接入局域网,就和触摸屏连着呢,怎么设置啊!!!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应该修改触摸屏里的IP地址,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D:
    触摸屏程序内的 IP 地址不对??? 是与外部不在同一网段吗?

楼主:
今天用触摸屏与PC机通过以太网接口进行通信,手法数据是正常了,但是我想看一下TCP/IP协议所发出和收到的数据帧,应该用什么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