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输入的工作过程

楼主(2013-03-13):
请问各位,如果用plc来检测温度,当温度高于50度时,要求电机停止工作。请问它的具体内部工作过程:首先采集到模拟量温度然后通过量程转换成整形数(然后怎么办,如何变成数字量进行逻辑运算)。最后是不是逻辑运算输出1使电机停止工作?请教详细过程????

网友A:
一般这个都不直接用PLC的,都是通过控制器然后开关量进PLC的。。。

网友B:
进行数据采集和比较,有比较指令的,输出一个线圈;就是位输出;

网友C:
检测温度可以用一个PT100探头,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有专门的模数转换模块,程序设置好后,自动转换。50度由PT100采集后对应一定的电压,这个电压送到模数转换模块转换成数字量,比如50度对应10000,用比较指令比较一下,大于等于10000,输出,然后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