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用芯线和屏蔽层可否在同一点接地

楼主(2013-03-13):
PLC控制有时无故中途停止运行,查找不到问题,怀疑是干扰。

网友A:
最好不要把备用的接屏蔽线;

本来外层屏蔽线就可以满足的;

中途停止运行,是不是外界设备,外界条件造成的;先要找原因的;

网友B:
备用芯线应该是包好两端线头留备用的,为啥要接地啊?所以不能和屏蔽线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把备用的接屏蔽线;本来外层屏蔽线就可以满足的;...

 多谢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备用芯线应该是包好两端线头留备用的,为啥要接地啊?所以...

 多谢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