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程序下载

楼主(2013-03-13):
  挺郁闷的,第一次使用300PLC和西门子的屏,PLC程序下载不了,屏画面也下不了,挺憋屈的,谁能帮我看看的,PLC 315 2PN/1DP 屏MP277,都是通过以太网下载程序。谢谢了, PG/PC设置中不知道选TCP/IP哪个的?

楼主:
屏画面可以下载了,屏设完参数后要处于 传送 状态,并且电脑的IP得是屏的IP才可以下载。(之前不能下载就是把这个IP设错了)

但是PLC程序还是不能下载咋整啊,PG/PC中TCP/IP挨个试了都不行,不知道还要设什么参数的

网友A:
你好,西门子触摸屏的下载,网线下载,是要在屏中设定IP的,这个操作步骤网上可以找到,对于你说的两个IP一样,好像不是吧,只要网关一样就可以了吧;

对于PLC的程序下载,第一次用网线下载不了的,第一次必须用编程电缆下载的,程序中组态设定好IP地址等;然后用网线连接试试;

网友B:
PLC程序要通过TCP/IP来下载程序,好像要设置PG/PC的远程服务!

网友C:
屏设完参数后要处于传送状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屏设完参数后要处于传送状态的!

我也是刚刚接触300PLC和西门子的屏,琢磨了很久才发现要点击传送状态才能下载画面

楼主:
首次下载不需要MPI,直接通过TCP/IP或ISO的方式即可,具体做法是可以通过Step7的Edit-Edit ethernet node-Browse搜索您的CP或CPU的集成PN口,在线分配IP地址后就可以直接以TCP/IP的方式进行下载

置评专家:西门子自动化技术支持 2009-11-26 09:10:09

采用这种方法也不能下载PLC程序的

网友F:
屏的用win—tcp/ip            step7的用step—tcp/ip 屏的ip地址要和电脑的在一个ip段,plc的则是一致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对于PLC的程序下载,第一次用网线下载不了的,第一次必须用编程电缆下载的,程序中组态设定好IP地址等;然后用网线连接试试;

楼主:
可以用网线下载的  先设好PG/PC 直接通过TCP/IP的方式 找到自己网卡的驱动  即可,然后在硬件组态中 PLC-Edit ethernet node-Browse搜索您的CP或CPU的集成PN口,在线分配IP地址后确认就可以直接以TCP/IP的方式进行下载

楼主:
西门子的S7-1200控制伺服可真难搞,组态会让人 崩溃的。

网友H:
我都是用数据线 下载 上传程序

楼主:
     下个画面可真不容易的,今天试了20次,大概能成功下载一次,其实昨天也试了N次,成功一次的,找了各种原因,甚至怀疑屏的网络接口是不是有问题,最后得出结论是自己的组态软件(2008 SP4)有问题,换了别人的电脑下载就可以的。

     做工控可真不容易,虽然没接触过300的PLC和西门子的屏,但几年来断断续续资料也看了点,简历自诩熟悉300PLC和屏,现在发现没有实际经历还真的不行的,多亏老板不在旁边,否则可能当面给PASS了,程序搞了半天不能下载,组态画面也不能下载。

网友A:
初学者就是这样,多积累知识;入门就好了;

其实很简单的;看手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