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op-b07s411 触摸屏可以直接连接VFD系列变频器,读写变频器

楼主(2013-03-13):
求教:dop-b07s411 触摸屏可以直接连接VFD系列变频器,读写变频器参数吗?

网友A:
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B:
485通讯控制。没问题。

网友C(2013-04-15):
可以实现。控制器选择DELTA下的“controller ASCII”或者“controller RTU”,地址设置的时候选择元件种类“inverter-”

网友D(2013-06-04):
可以,完全没问题!

网友D:
先在通讯窗口中设置好,然后再设置元件属性时指向变频通讯端口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