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3-03-13):
   我公司一套前处理,一开始出现从站都通讯不上,检查了线与Profibus接头没有问题,没有办法后下载程序程序还有后面两从站没有连上,后把到数3站的Profibus接头与到数2站的互换,倒数2站好了但后面一站还是不行,换好的头也还是不行,我的315-2DP的出开关打在ON最后一站打到ON,中间链路都在OFF,高了好久也没有好,也互相换过通讯模块,到其他从站又是好的,换其他站的好的来到这里也一样连接不上,看程序与配置都正常。后来我下班了反正不生产不接,准备明天搞,后来我下面一员工把所有的Profibus接头的开关都打到OFF后就连接上了,不解???

网友A:
终端电阻和偏置电阻

  一个正规的RS-485网络(比如MPI,DP)应使用终端电阻和偏置电阻。在网络连接线非常短、临时或实验室测试时也可以不使用终端和偏置电阻。

  终端电阻:在线型网络两端(相距最远的两个通信端口上),并联在一对通信线上的电阻。根据传输线理论,终端电阻可以吸收网络上的反射波,有效地增强信号强度。两个终端电阻并联后的值应当基本等于传输线在通信频率上的特性阻抗。

  偏置电阻:偏置电阻用于在电气情况复杂时确保A、B信号的相对关系,保证“0”、“1”信号的可靠性。

  西门子的PROFIBUS网络连接器已经内置了终端和偏置电阻,通过一个开关方便地接通或断开。网络终端的插头,其终端电阻开关必须放在“ON”的位置;中间站点的插头其终端电阻开关应放在“OFF”位置。

  终端和偏置电阻的值完全符合西门子通信端口和PROFIBUS电缆的要求。

  合上网络中网络插头的终端电阻开关,可以非常方便地切断插头后面的部分网络的信号传输。

  与其他设备通信时(采用PROFIBUS电缆),对方的通信端口可能不是D-SUB9针型的,或者引脚定义完全不同。如西门子的MM4x0变频器,RS-485通信口采用端子接线形式,这种情况下需要另外连接终端电阻,西门子可以提供一个比较规整的外接电阻。对于其他设备,可以参照《S7-200系统手册》上的技术数据制作。

  西门子网络插头中的终端电阻、偏置电阻的大小与西门子PROFIBUS电缆的特性阻抗相匹配,强烈建议用户配套使用西门子的PROFIBUS电缆和网络插头。可以避免许多麻烦。

网友B:
DP接头是不是有问题呀?

楼主:
接头没有问题,并也更换过。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奇怪的,DP通信一直很奇怪;

我以前遇到的是一个子站掉电,别的通信不上;拔掉掉电子站的插头,然后别的可以通信上;

楼主:
今天去看了一下还是好的,所有Profibus DP开关从站全打在OFF的运行好好的,我又把首站与终点的DP开关打到ON也运行正常。不解呀???

网友C:
DP头或者电缆连接有问题,鉴定完毕。以后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D(2013-04-14):
弄个profibus中继器接上,应该就好了,可以联系我13o75348421      www.fucan.com

网友E:
可能DP头或者电缆连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