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值分析仪常见问题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3-03-13):
一、当发现硫化氢和二氧化硫的数值出现下列情况下的解决办法:

1.两个数值均长时间为0时,可能原因为探头堵塞或电磁阀泄露。解决办法为:先进入“手动调零”菜单但并不点击“开始调零”按钮,几分钟后返回。然后关闭蒸汽和氮气的两个球阀,观察数值是否有变化,若两个数值依然为0则证明探头堵塞,请参照机柜盖板后的维护规程进行探头的疏通。若数值开始有变化且能恢复正常,但当打开蒸汽或仪表风球阀时几分钟后数据又回0,则说明电磁阀有内漏,当打开蒸汽球阀时为零则蒸汽电磁阀内漏,反之为调零电磁阀内漏。

2.若只有其中一个数值长时间为零或接近为零,通过调节风量等手段数值不会有所变化。解决办法为:先调节进风量观察,若数值开始变化说明实际情况即是这样。若一直为零并没有变化请进入“手动调零”界面但不调零,两分钟后返回观察两个数值是否恢复正常,若刚开始恢复正常但一段时间后一个数值又逐渐减小直至为零,重复几次操作均为此种情况,则说明电磁阀内漏,请参照第一条办法判断哪个电磁阀内漏。若数值在“手动调零”通入零气几分钟返回后恢复正常,则再进行一到两次手动反吹即可保证不会出现此种情况。

3.若两个数值出现乱跳的现象,即波动幅度特别大,通过调风等手段不能使其恢复正常。请到现场拆下探头上的光纤观察是否有光发出,若无光发出则说明氙灯损坏,此时请联系聚光科技售后服务部进行解决。若光纤头上有光发出请擦洗一下光纤并装好光纤后进入“手动反吹”菜单进行两次到三次手动反吹,之后观察是否数值恢复正常,若恢复正常请进入“手动调零”菜单两分钟后点开始调零按钮。

4.系统长时间无维护后可能由于光谱下降出现数值都有变化但比较异常,并且到现场观察“组分参数”菜单中的零点系数一栏时零点系数比以前偏差特别大,此时需要维护透镜,具体参见机柜后的维护规程中关于擦洗透镜的介绍。擦洗完透镜后需要进入“手动调零”菜单并点“开始调零”按钮。注意擦洗完透镜后系统需要10到20分钟的预热数值才会恢复正常,若在刚投运10分钟左右硫化氢数值一直偏大比值一直为最大值属于正常运行。

5.若正常运行时值波动较大或其中一个值特别高或特别低的现象,检查透镜和探头发现透镜经常污染探头经常堵塞的情况,此时有可能为管道中本身就是这种情况,请联系工艺室进行手工化验后再作判断。然后对探头和透镜进行处理,此时透镜污染的频率可能较大请及时维护,待过去这段时间后情况会恢复到正常的两个月的维护周期上去。

二、当出现以下情况时系统需要维护

1.由于其他原因需要停止蒸汽或仪表风时,需要在停气前关闭探头上的两个内六角维护球阀,蒸汽或仪表风开起来后再打开内六角球阀并进行一次手动反吹操作。若为突然停气并未关闭内六角球阀则在蒸汽或仪表风开起来后需要维护透镜后再投入运行,具体参见上面第四条关于维护透镜的描述。

2.系统正常运行两到三周后需要手动反吹三次左右,也可以不操作待运行一个月左右后直接擦洗透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