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阀(罗托克电动执行器)操作步骤

楼主(2013-03-13):
1).   假定阀位处于左焦炭塔,那么,红色的POWER ON(电源接通)的指示灯亮,并且淡黄色的DRUM A(焦炭塔A)指示灯亮,这表明四通阀确实处于左焦炭塔的位置上。

2).   正常的操作是从焦炭塔A切换至焦炭塔B。因此,在切换之前,必须打开焦炭塔B的入口隔离阀。在这两个入口隔离阀上的限位开关可防止四通阀切换至另一个焦炭塔,除非其入口隔离阀全开。如果要切换至焦炭塔B,按标有DRUM A TO DRUM B(焦炭塔A至焦炭塔B)的按钮,然后四通阀将开始从焦炭塔A转动至焦炭塔B。按住按钮并保持12秒,直到淡黄色的DRUM A(焦炭塔A)指示灯灭,表明四通阀已开始转动。如果没有按住,松开按钮后,四通阀会停止转动。只要DRUM A(焦炭塔A)指示灯亮,按DRUM A TO DRUM B(焦炭塔A至焦炭塔B)的按钮,四通阀将再次开始转动。

在四通阀位于焦炭塔A,并且BYPASS ON-OFF(旁路的打开-关闭)开关位于OFF位置时,唯一可以操作的键为DRUM A TO DRUM B(焦炭塔A至焦炭塔B)的按钮。该安全保护措施可保证四通阀不会误操作。除了四通阀位于焦炭塔B、并且焦炭塔B的入口隔离阀处于打开位置时之外,四通阀将不会动作。

3).   开始转动之后,四通阀将从焦炭塔A一直转动至焦炭塔B的位置上。此时,淡黄色的DRUM B(焦炭塔B)指示灯亮,转动停止。

4).   切换回焦炭塔A之前,焦炭塔A的入口隔离阀必须全开。如果要切换至焦炭塔B,按标有DRUM B TO DRUM A(焦炭塔B至焦炭塔A)的按钮。只要BYPASS ON-OFF(旁路的打开-关闭)开关位于OFF位置时,此切换按钮是唯一可操作的键。这时,四通阀开始向焦炭塔A转动。必须按住按钮并保持12秒,直到淡黄色的DRUM B(焦炭塔B)指示灯灭。

5).   从焦炭塔B切换到焦炭塔A的过程为连续的,一直转动到焦炭塔A的阀位为止。此时,淡黄色的DRUM A(焦炭塔A)指示灯亮,转动停止。

6).   在任何时候,通过点动STOP(停止)按钮,四通阀的转动都可立即停止。如果要重新启动,按住RESTART(重新启动)按钮,并同时按正确的切换按钮。此时,两个DRUM A TO DRUM B(焦炭塔A至焦炭塔B)的按钮和DRUM B TO DRUM A(焦炭塔B至焦炭塔A)的按钮都同时可以操作,因此必须注意选择正确方向的切换按钮,否则,四通阀可能会切换至旁路。

正常生产时,四通阀控制盘发生故障,无法用控制盘进行换塔操作,即远传遥控无法实现,可以将四通阀切换到就地操作或手动操作,步骤如下:

就地操作:

a.                将四通阀及预热塔进料阀电动执行器上的红色旋钮(即控制方式选择开关)由“远传”旋到“就地”,此时连锁将自动切除;

b.                顺时针旋转预热塔进料阀的黑色旋钮(就地开关),可以看到进料阀顶上的阀位指针在动作,同时,电动执行器阀位显示屏的数字迅速增大,数字旁有一个橙色灯亮着,表示进料阀在动作,直到数字顶上的红指示灯亮,表示进料阀已经全开;

c.                确认四通阀切换方向,如果由A塔到B塔是顺时针方向,则顺时针旋转四通阀就地开关;反之,则逆时针旋转;

d.                此时,操作员应盯住四通阀的正面的阀位指示盘,直到阀位指示箭头指向新塔,然后将四通阀电动执行器上定位开关由“就地”旋到“stop”,四通阀将停止动作(如果不旋到“stop”上,四通阀将继续动作,直到顶住旁路候停止,这样将会把电路烧坏);

e.                四通阀已经旋转到正确位置后,将老塔进料阀电动执行器上的红色旋钮由“远传”旋到“就地”,逆时针旋转预热塔进料阀的就地开关,可以看到老塔进料阀顶上的阀位指针在动作,同时,电动头阀位显示屏的数字迅速减小,数字旁有一个橙色灯亮着,表示进料阀在动作,直到数字底下的绿指示灯亮,表示进料阀已经全关。

手动操作:

在电动执行器的手轮旁边有一个手动切换手柄,扳动切换手柄并压紧,然后就可以用手轮开关阀门,

注:以上是四通阀的手动切换操作过程,不包括换塔的其他操作程序。其他程序按照相关操作规程进行。

网友A:
看了,有写的地方还是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