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裝問題 作業系統win7 x64

楼主(2013-03-13):
我安裝完PcVue 10,要啟動程式時,出現ntddd.dll錯誤,如下圖

請問我該如何解決此問題??

网友A:
估计该软件不兼容  win7家挺普通版 很多都装不了的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能否告知你使用的具体系统信息和开启的项目信息?以便我们分析。您可以发送邮件至:support@pcvuechina.zendesk.com。

附上我们支持的系统信息如下:

Operating System and PC Requirements

Operating Systems

Only operating systems from the Microsoft families of Windows XP, Windows Vista, Windows 7, Windows Server 2003, Windows Server 2008 and Windows 2008 Server R2 are supported.

Qualified and fully operational:

  •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Edition with SP3, 32-bit version.
  • Windows Vista Business, Enterprise and Ultimate Editions with SP1 or later.
  • Windows 7 Professional, Enterprise and Ultimate Editions.
  • Windows Server 2003 Standard and Enterprise Editions with SP2, 32–bit version.
  • Windows Server 2008 Standard, Enterprise and Datacenter Editions.
  • Windows Server 2008 R2 Standard, Enterprise and Datacenter Editions.

Operational but may have limitations in use. Please contact Technical Support before using any of these:

  • Windows XP Embedded with SP3.
  • Windows XP Media Center Edition.
  • Windows XP Tablet PC Edition.
  • Windows Vista Home Premium Edition with SP1 or later.
  • Windows 7 Home Premium Edition.
  • Any operating systems hosted in a system virtual machine such as Microsoft Windows Virtual PC, Windows XP Mode, Windows Server 2008 R2 Hyper-V, VMware Workstation etc.

NOT supported:

  • Windows XP Starter and Home Editions.
  • Windows XP, 64-bit version.
  • Windows Vista Starter and Home Basic Editions.
  • Windows 7 Starter and Home Basic Editions.
  • Windows Server 2003, 64-bit version.
  • Windows Server 2008 for Itanium-based systems.
  • Windows Server 2008 R2 for Itanium-based systems.
  • Windows CE (Windows mobile).

楼主:
我使用的是WIN7 X64 Ultimate版本

請問多開啟其他的IIS服務會影響程式開啟?

网友C:
64位 OS上可以试用一下ICONICS公司的GENESIS64,纯正64位软件。三维+GIS+SCADA。

可联系info@iconic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