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毕业论文 和 产品说明书的 区别?

楼主(2013-03-13):
         最近在搞论文,导师说我的论文更加像产品的说明书- -! 悲剧呀。

         求助各位,请问 毕业设计 和 产品说明书 区别是什么?若能详细回答,万分感谢。

网友A:
       产品说明书---就是介绍产品的功能的;一个好的毕业设计,是要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路,把不同产品根据说明书的说明---应用到你的设计上面去。比如变频器说明书---只介绍怎么操作变频器和设定参数的,有个变频器端子图给你,那你的设计就需要把变频器的这个端子图和你设计的其他电气元件结合起来,如何完成控制变频器启动停止,如何接控制端子的开关量、模拟量、输出继电器的信号--用到你设计的上面去;比如PLC,说明书是告诉你有哪些功能及模块说明的,那你毕业设计就需要根据你设计的内容,确定你所需要的开关量和模拟量的点数,确定输入输出的要求,然后根据说明书介绍的功能,正确的选择PLC型号及其功能模块,确定你的设计方案,并上图。

        一个优秀的毕业设计,是可以直接拿到工程上使用的,而非纸上谈兵的!--这是当年我毕业设计指导老师给我的要求!

网友B:
产品说明书,搞的是原理、工作性能,各部分部件原理,功能介绍和一般故障处理,这个要通俗易懂,让人看来就明白。

论文搞的是理论、探讨、故障分析、原因改进措施以及数据。这个要高深让人看不懂,越看不懂越好,证明高深么。

所以产品说明书是能看懂的,论文是看不懂的,产品说明书是专业的自己的东西,论文是从各个参考书、论文、网络、导师、写手那里整来拼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产品说明书,搞的是原理、工作性能,各部分部件原理,功能介绍和一般故障处理,这个要通俗易懂,让人看来就明白。论文搞的是理论、探讨、故障分析、原因改进措施以及数据。这个要高深让人看不懂,越看不懂越好,证明高深么。所以产品说明书是能看懂的,论文是看不懂的,产品说明书是专业的自己的东西,论文是从各个参考书、论文、网络、导师、写手那里整来拼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