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程序中一段vb程序问题

楼主(2013-03-13):
Private Sub Button3_Released()
Dim num
For num = 1 To Trend1.Pens.Count
Trend1.Pens.Remove (1)
Next

Dim pen1, pen2, pen3, pen4, pen5, pen6, pen7, pen8 As Pen

Dim Ps As Pens

Set Ps = Trend1.Pens

Set pen1 = Ps.Add("shiyan_bianliang\tank1_liuliang", "供热抽111汽压力", "MPa", 0, 1.6, "AIAO")
Set pen2 = Ps.Add("shiyan_bianliang\tank2_liuliang", "汽机至加111热蒸汽母管压力", "MPa", 0, 0.6, "AIAO")

End Sub
===============================================
====================================================
============================================================

请问一下,这个程序什么意思,有没什么出错的地方吗

网友A:
路过   新手表示不懂

网友B:
这个可以请教一下论坛上的  酷客 高级工程师

网友C:
dim是定义变量语句,变量的意思就是在程序运行时开辟的一块临时数据存储区
dim的用法
   dim <标识符> 【as <类型>】
标识符就是这个变量的名字
变量引用方法:
    <标识符>=<数值或表达式> ‘给变量赋值
    <另一变量>=<标识符>        ‘取出变量值“送”到另一变量
所以,dim num就是定义一个名为num的“任何类型”变量!

 你这个程序应该是历史趋势图

网友D:
按一下BUTTON3按钮,历史趋势的笔自动加1,比如第一次是显示的pen1的历史趋势,按下button3后就会显示pen2趋势,等差递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一下BUTTON3按钮,历史趋势的笔自动加1,比如第...

 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这样指令移植修改成这样:放到自己按钮上,就是不能新增,why?

Private Sub Button3_Released()

Dim pen1, pen2, pen3, pen4, pen5, pen6, pen7, pen8 As Pen
Dim Ps As Pens

Set Ps = Trend1.Pens

Set pen1 = Ps.Add("shiyan_bianliang\tank1_liuliang", "励磁11111电压", "V", 0, 70)
Set pen2 = Ps.Add("shiyan_bianliang\tank2_liuliang", "励磁22222电流", "A", 0, 100)

End Sub

按钮名称是Button3    趋势的名称:Trend1

================================================

请高手帮忙一下,,,,,

楼主:
有谁知道呢么么么么么么 ***,,,,,,,,,,

网友E:
少了一段循环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少了一段循环的程序?                 ...

请高手指点一下,具体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少了一段循环的程序?                 ...

或者发个画面过来看看,,呵呵  万分感谢

网友F:
就是先将趋势中各条趋势线先删去,然后重新添加趋势线,也就是修改趋势线对应的变量,这里使用了动态修改了趋势线对应的变量

楼主:
引用  的回复内容: 就是先将趋势中各条趋势线先删去,然后重新添加趋势线,也...

 现在就是我新建一个画面 放置1个趋势 1个按钮,然后通过按钮来添加趋势线,就是添加不上去,

语句如下:

Private Sub Button3_Released()

Dim pen1, pen2, pen3, pen4, pen5, pen6, pen7, pen8 As Pen
Dim Ps As Pens

Set Ps = Trend1.Pens

Set pen1 = Ps.Add("shiyan_bianliang\tank1_liuliang", "励磁11111电压", "V", 0, 70)
Set pen2 = Ps.Add("shiyan_bianliang\tank2_liuliang", "励磁22222电流", "A", 0, 100)

End Sub

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看来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G:
本人大量求购西门子plc模块、数控模块、模拟量模块、触摸屏、、、、、、、、、主要包括西门子S7 200\300\400等系列产品   希望各位新老客户前来洽谈合作     QQ:1210732865     电话:18907143001

网友H:
你的按钮名称是叫Button3吗?你需要在点击新加的按钮上右键VBA..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按钮名称是叫Button3吗?你需要在点击新加的按...

 按钮是Button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