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多个设备通讯

楼主(2013-03-13):
有两种485仪表 ,仪表A和仪表B,各32个,共64个485设备。通讯参数均相同,仅各个仪表地址不同。

工控机一台,8串口串口卡一个。用其中四个串口,有2个串口下分别带16个485设备,另外两个分别带15个485设备。每个串口下的485设备采用手拉手方式连接,距离在200米左右。

问题:1、这种方式可行吗?

          2、我现在手里有两个仪表,组态王内建立了所有的设备,在串口1下定义了手里现有的两个设备,还有其他13个设备也进行了定义,通讯时发现两个仪表都能通讯上,但有一个仪表的数据始终无法解析。当将这个串口下的设备减少时就都能解析出来了。时间较长(另外3个串口也分别定义了设备,即64个485设备都进行了定义,并连接了变量。)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3、组态王的串口通讯是如何工作的?工作机制是什么?像我的4个串口共64个设备,他是先发哪个串口下的那个设备的报文的呢?如果有设备通讯簿上,组态王是怎么处理的额?

网友A:
组态王可以与多个仪表进行通信的,但是你的仪表的协议,最好是在标准协议,比如MODBUS,这样在组态软件中进行简单设置和选择一下即可;

网友:
支持Modbus、S7-200PPI协议的通讯软件 tag-view.com

网友B(2015-07-13):
64个485设备直接手拉手连接,然后用个485/232转换器直接连接电脑,软件直接读取

网友C(2016-03-25):
       这个 是可行的,轮询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