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1H如何与Inouch通过DAsever实现通讯?

楼主(2013-03-13):
Inouch与CP1H通过RS485通讯,该安装什么驱动,如何配置DAsever?

网友A:
串口连接如下所示:

楼主:
谢谢!串口通讯接线我这里知道。主要问题是Intouch通过DAserver通讯CP1H应该安装哪个驱动,驱动是否收费,如何配置,我用DASFinsserail驱动不能选择CP1H ,请教?

楼主:
么有人站出来呢?是问题太肤浅了,还是大家都不会,伤心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