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启动声音很大

楼主(2013-03-14):
现场用的6se70变频器,启动的时候声音特别大,像是电流声音其中夹杂比较尖锐的声音,运行时候小

是否是哪里的参数没设置好?启动、加速时间需要延长否?

网友A:
检查下开关频率的参数,可以提高的话,噪声会有改善!

网友B:
加速时间需要延长的话启动电流上升率变小,噪声肯定有改善,但是治标不治本,唯一的办法是换掉西门子的变频器,改用国产优秀品牌或者AB、ABB等

网友C:
其实是模块啸叫吧,启动的时候难免,调载波会有改善,但不消除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开关频率的参数,可以提高的话,噪声会有改善!

 能否具体指示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是模块啸叫吧,启动的时候难免,调载波会有改善,但不...

 不是,同类型的还有几台,就这两台噪声很大。电抗器等元件也紧固过了,没松动

网友D:
 同意 3 楼说的,同频率产生共振声响, 还有会不会是电机的轴承等有问题呀? 有待解决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A:
西门子的参数真难找啊,不过还是看到了,请参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开关频率的参数,可以提高的话,噪声会有改善!

 噪声问题解决很重要

网友F:
可以尝试调载波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参数真难找啊,不过还是看到了,请参考:

 多谢啊

网友G(2013-05-31):
是不是风扇有问题,海利普变频器13783581011

网友H:
检查开关频率,大于315的要设置为2.5

检查VF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