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G120变频器

楼主(2013-03-14):
求技术交流,西门子G120变频器、控制单元是CU240S DP,功率模块是PM240,报的故障值是F0002(过压),电压我设置380V,制动电阻接线完好,下降时间20S,请问如何解决问题

网友A:
西门子G120的好像没接触过。你这个应该是电压检测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B:
你是用于辊道的还是用于单台电机?过压一般为直流母线过压,如果你是1台变频器带动多台电机的则要考虑是否某一台电机或电缆有接地,另外还要清楚与上下游设备的速度是否区匹配,如果该变频器带动的设备有被拖拽的现像则会使该电机处于发电机状态造成直流母线电压升高而报故障。再者要考虑干扰问题,G120的抗干扰能力不是很好,在同一电源下有比该G120功率大的变频器在运行就容易引起母线电压升高,建议你仔细检查或重做变频器、电缆、电控柜的接地,也可在进线电源开关处增加阻容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