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1N-40MR故障

楼主(2013-03-14):
一台在用的FX1N-40MR,上午正常工作后,中午停机(不停电)后下午就不能正常工作,程序检查正常,直接写入程序,故障依旧,清空PLC内存后再写入程序,又可正常工作。故障现象:自动流程时,从上一个状态S30跳转到下一个状态S31时,上一个状态S30 SET输出的动作不能保持,S31的动作也不执行,每次故障都相同,更换PLC故障依旧。所有输入输出检查均没有发现问题,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阶段性程序贴出来看看
按说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状态转换条件满足,一定是往下走的,没理由原地踏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阶段性程序贴出来看看按说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状态转换条件满足,一定是往下走的,没理由原地踏步。
S30 输出条件满足吗? 建议程序帖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