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块新的西门子模拟量输入模块7KF02中控画面还是以最大值显示

楼主(2013-03-14):
西门子S7-300模拟量输入模块因为这套设备已经用了一两年了,上个月才出现7KF02的SF灯亮,以为模块坏了。就换了块新的上去。虽然SF灯不亮了,但是中控画面的数据依然是以最大值显示。没一组信号我都独立接了试还是不行。组态软件了是设置4-20ma的四线制。我也按照模块说明书全部选择了C。还是一样显示最大值。因为有几个信号是采集电流互感器的信号。现在还没查出具体原因。请教各位大师与版主。

网友A:
测一下模块的采集通道输入电流,是否为4-20mA之间。

网友B:
  测一下模块的采集通道输入电流,是否为4-20mA之间。还有更换的模块型号完全一样吗? 建议检查模块设置是否一样还有就是在更换模块时接线有错不?

网友C:
首先应该排除干扰问题,接地要做好。

其次在线检测一下硬件,看一下模块的诊断信息,SF灯亮时模块诊断信息看一下,不一定就是模块坏掉。

换了模块后也要诊断一下硬件,看看诊断信息问题在哪。

网友D:
是的,需要慢慢排查;

所有的可能性一一排查;

硬件问题比较大;

1、四线制(4 wire-sensor)方式连接使用的模拟量AI模块是最易受传输干扰影响的,特别是机器在作业时产生的共模干扰电压特别高,所以最有可能是处理好干扰的影响。

2、把信号的负端和模块的m端短接。

网友E:
设备上还有相同西门子S7-300模拟量输入模块在使用吗?可以对比一下。

网友F:
最好 还是用电脑连一下PLC,看看实际输入点地址的数据为多大

网友G:
记得输入模块上有调整量程的方块, 是不是方向没搞对?

网友H:
7KF-02有量程转化卡,是不是没调

网友I:
我建议你如果有电流发生器的话,先直接给模块给入4-20mA的信号,判断是模块还是外部问题。先把问题分解开再查。

楼主:
全部我都试过了。现在有一组显示正常了,其它4组的信号我怀疑是线路或者是采集信号的传感器出问题了。

网友J:
用校验仪给定4-20ma信号,看是模块问题还是现场传感器线路问题

网友K:
1,是不是8个通道全是4线制?

2,4线制需要考虑模块供电与信号供电之间的工模电压问题?4线制变送器是不是隔离输出?

  • M- 输入端必须连接到模块地
  • MANA 也必须接地
  • 将没用到的 COMP+ 端接地

网友L:
          “就换了块新的上去。虽然SF灯不亮了,但是中控画面的数据依然是以最大值显示”。 模拟量输入模块前应该是接电量变送器吧。用精度等级高的数字式万用表测量模块的输出端(4-20mA或0-5V等),看是否有显示,如有显示,可排除变送器问题,再检查模块输出回路接线是否正确(正负端不可接错),是否接触良好,所接通道是否与电脑设置的通道一致等。如测量模块的输出端没有显示,则要用钳型电流表测量输入端是否有电流显示,如有显示,就是变送器有问题,如无显示,就要进一步检查连接变送器的电流互感器回路是否存在开路现象以及互感器是否故障。此外,还要检查电脑是否设置互感器变比,或变比设置是否正确等。

网友M:
    外部原因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N:
    把量程卡改成电压的,那个1.5V电池上去测试下不就可以了吗?

    或者说,你的量程卡方向反了啊,箭头在里面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