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VFD-A 3.7KW

楼主(2013-03-14):
  我有一台VFD-A的3.7KW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F 0.0》。启动没反应。频率显示一直是F0.0。不管是面板操作还是端子控制都是一样。无论端子和面板给定频率也都显示F0.0!启动后面板的RUN灯亮。就是无动作!端子的电压有!

  点动的话变频器有工作。点动设的是6Hz.点动显示正常6Hz.也有输出! 现在有点迷茫,还望大家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建议先恢复出厂值,如果run灯亮的话说明变频器已经运转了,只是频率信号没到达,检查一下频率信号的来源是什么,搞定它就可以了。www.sinodrie.com

网友B:
同上,先恢复出厂,再试

网友C:
首先恢复出厂值,看看面板是否可以开机,如果不行,建议更换主板。

网友D:
首先恢复出厂值,然后用面板来操作运行,看变频能否运行

楼主:
是主板的问题!更换主板好了!

网友E:
我去,台达A系列变频器停产很多年了,竟然还有在用的。建议换新的吧,不然维修都没配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