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3-03-14):
  各位请看看如下两个编码器接线图有何区别?

     图二,都是 CT 公司的伺服电机,型号差一个数字

     到电机端图一为 485+,485- 的接线,图二就没有,这两台伺服电机能互换不?

网友A:
看编码器型号如果一样的话就可以直接换了。2个编码器的航空插头的针脚定义如果一样的话,就行了。

网友B:
看不清,不知道两个编码器线的针脚定义是否一样。但有一点应该可以确定,如果驱动器不能自动识别电机参数,估计即使是编码器一样,估计替换后也不好用,因为两台电机的参数应该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