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热电阻温度变送器原理原图

楼主(2013-03-14):
温度变送器外部接线图。DC24V供电。4--20MA输出,电阻和电偶通用。

网友A:
电阻和电偶通用???

这个不是吧,两者的测量变送原理是不一样的,虽然外部形式一样,但内部是完全不同的检测电路

网友B:
这应该是配热电偶的温变

网友C(2013-09-03):
外部接线是一样的,内部电路原理不一样,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C(2019-09-09):
热电偶和热电阻智能温度变送器变送输出4-20毫安,量程可以任意调节。可以带RS485通讯。

网友C(2020-03-14):
小型智能温度变送器模块的量程范围可以根据用户需要调节,而对应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