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这段梯形图看不明白,是个子程序,请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2013-03-14):
总觉着PID模块没法运行呢?首个扫描周期,SM0.1为1,因为有NOT指令,它不运行,过了首个扫描周期就跳转到网络4了,还是不运行啊?

网友A:
不太清楚,我是搞一次仪表传感器和二次显示调节仪表的

网友B:
SM0.1为1时执行的是第3句,为0时才跳转到第4句,第3句为什么要用NOT指令?

网友C:
      楼主:不用跳转指令:你将网络1的SM0.1的常闭点去跳转指令去掉,改为用SM0.1的常闭点直接调用子程序,改后的程序在第一扫描周期不运行,之后就总处于运行状态,你可试试。

网友D:
程序的本意是在初次扫描后,执行一次PID指令,以及跳出0号程序段(即网络3)

楼主:
这程序不是人工编的,是PID向导自动生成的。

不明白为什么用了NOT.

网友C:
5楼:为什么用了NOT.见程序:网络3里的SM0.1=1 时(即在首次扫描周期里)将0送入VW260与VB262,而NOT为求反指令,故使 首次扫描周期里( 即SM0.1=1 时 )由于NOT求反使其输出=0,而不执行PID程序,首次扫描过后, SM0.1=0,再求反,其输出=1,故 执行PID程序。就是说: 用了NOT指令确保 PID程序在开机时不立即运作,从第二次扫描后才开始运行。

网友E:
是向导自动生成的。

里面确实有个始终都不执行的指令,但并不是无用的,这个叫做内存占位,相当于其他语言如VB、C中的变量声明。是为了方便向导规划存储器用的 。

楼主:
6楼:首次扫描过后, SM0.1=0,执行网络1的JMP指令,直接跳到网络4了,没法执行PID啊。

网友F:
此程序PID是在定时中断执行的。

楼主:
望高手说的详细些,谢谢啦!

网友G:
最烦这种跳来跳去的,给我一个苍蝇拍,一下拍死在那!

楼主:
继续求高手给详细答案啊!

网友H:
应该是7楼说的那样吧,不过变量声明什么的老早就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