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20通信返回值的问题

楼主(2013-03-14):
我根据通讯协议写了命令:047E3333,为什么反馈回来的数值是FACC00FE呢?说明书上提到返回的数值应该是FA310000。下。哪位给解释。谢谢。

网友A:
能否在网络上增加串口调试助手,看看发出的报文是否正确?往往调试通讯的时候,增加调试设备或软件是必须的,否则通讯如同瞎子摸象。

楼主:
我用了调试助手了。结果是一样的。后来跟西门子联系了,说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