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轻载和重载的区别

楼主(2013-03-14):
我公司在一设备上安装VFD-M型台达变频器,一启动就报OL(过载),怀疑是负载卡死,将电机电源线直接接到空气开关下,可以正常启动。

是不是变频器带负载能力不够造成的?VFD-M属于通用型变频器,2.2KW带2.2KW电机,请教如果换成VFD-B系列(重载型)的变频器,是否可以启动电机。

如果可以,请教重载和轻载型变频器的区别。

网友A:
         这个倒是没有太注意,建议你的变频器参数启动时间设置长一点,可能短时间启动电流瞬间过大??还有就是参数设置问题

     重载和轻载型变频器就是其输出方式有区别吧

网友B:
      重载和轻载是指负载性质的,至于变频器按中重载选和按轻载选择---就是变频器所带的负载是重载,那变频器的额定工作电流要放大,意思就是变频器容量要加大,轻载---就按变频器的标称功率来对应电动机;好多品牌的变频器---型号是一样的,只是重载的时候放大容量,比如对轻载的37KW,负载是重载就要选大于37KW的45或者是55的变频器了。

     至于你的变频器报故障OL,请检查下变频器的参数设定,如加减速时间、启动转矩、电流保护设定值等等。

网友C:
变频器有通用型的,也有专用型的,当然包括你重载,一般的变频器用在重载起动根本不行,一开机实际相当于堵转电机电流!

网友D:
应该你的变频器选错了,重载不能用通用型的。建议你换一种型号的变频器,或者变频器的功率要放大,参数还要调整一下。

网友E:
都是黑心的生产商造成的。为了减少成本,把变频器分成重载和轻载,其实差一个功率等级。购买时他用KW和KVA唬人,比如7.5KW电机,应该配7.5KW变频器或11KVA变频器,如果知道你轻载使用,就给你7.5KVA的货,收你7.5KW的钱。如果你使用中出现过载报警,他会告诉你选小了,让你加钱购7.5KW的。

变频器轻载、重载就区别在功率单位,正好是一个功率等级的差。

网友F:
变频器启动重载时,电流过大,为了起到保护作用,变频器报警;

直接启动,没有保护;

你可以用钳流表测量一下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重载和轻载是指负载性质的,至于变频器按中重载选和按轻载选择---就是变频器所带的负载是重载,那变频器的额定工作电流要放大,意思就是变频器容量要加大,轻载---就按变频器的标称功率来对应电动机;好多品牌的变频器---型号是一样的,只是重载的时候放大容量,比如对轻载的37KW,负载是重载就要选大于37KW的45或者是55的变频器了。     至于你的变频器报故障OL,请检查下变频器的参数设定,如加减速时间、启动转矩、电流保护设定值等等。

轻载一般指设备负载惯性小,需要开机的储能平衡时间短,换而言之就是启动时间短,例如空载油泵、电子厂的生产线等;

重载一般指设备负载惯性大,需要开机的储能平衡时间长,换而言之就是启动时间长,例如球磨机、冲击剪床;

重载设备需要维持大电流启动时间较长,要求变频器能够持续输出大电流能力较大,说白了就是要求内部功率元件的容量裕量更大,功率元件的容量裕量更大肯定会造价要大......

网友H:
楼上的也说了,你才2.2KW的电机不会是重载的,很可能出在设置的问题上,初始电流大导致报警,你可以延长启动时间

或者你设的额定电流太低等等吧

网友I:
这种东西,最好在卸下负载后,空载试转,正常后,在调整一下启动时间 、限流等等参数,上面老师说的也都很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J:
电机是否带很重的负载?变频器加速时间是否过短

网友K(2013-09-20):
建议选用3.7Kw通用型变频器,变频器一般要比电机大一个挡,你的负载时重载型的,用2.2Kw肯定会跳过载的。

网友L:
把启动曲线设置为恒转矩启动

网友M:
现在买变频器不能买功率了,要看输出电流喔。黑心厂家害的。

网友N(2013-11-04):
调整一下VF曲线,就是中间频率和中间电压,将VF曲线向上凸,以便于提升启动转矩!

网友O(2021-12-28):
我判断你的启动斜坡时间设置短了,根据你的负载延长!

网友P:
增加第一加速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