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上能模拟维纶触摸屏和PLC链接在一起吗

楼主(2013-03-14):
手上PLC和触摸屏暂时没有!~!~!想自己先模拟下1~到时候有实物了好友底!~!~

网友A:
欧姆龙的软件可以在电脑上模拟的;

下载CXone

网友B:
我有个plc程序 也有触屏程序  也有CXone 就不知道怎么模拟

网友C(2013-08-24):
可以的,你连接不上的原因有两个:

1、你电脑上软件设定的地址不对必须与PLC的波特率、地址号、奇/偶位设定一致;

2、必须把你电脑中专用串口的其他软件关闭。如果:我使用的是西门子MICRO 我虽然没有进行在线监测,只是打开着运行过一次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