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32个字节以内的输入输出怎样设置

楼主(2013-03-14):
请教各位 :profibus16个字节以内的输入输出设置成功,大于16个字节的输入输出怎样设置啊?比如32个字节的输入输出,  配置报文为1f,2f,1f,2f.

网友A:
配置报文为1f,2f,1f,2f.  ?

     不明白的飘过,只知道 SIEMENS 的 模块 PROFIBUS 网络组态直接用 S7 软件中的 HW 硬件组态进行组态就能运行,不用写什么报文发送接收

网友B(2019-05-31):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