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000的制动电阻为什么发热报警

楼主(2013-03-14):
我公司用的是安川H1000型250KW的变频器,近期为什么老是报变频器制动器过热,检查线路无问题!麻烦大家了!谢谢!

网友A:
制动器过热,说明书的原因是说----内置型的制动电阻器过热或者检出制动晶体管异常

根据这个提示,请拆开检查制动电阻器及其控制回路是否正常!

网友B:
250KW的变频器,制动模块部分和制动电阻都是分开的,制动电阻的话一般都是预埋的热敏开关,制动模块部分则一般是热敏电阻居多,你查看制动电阻预埋的热敏开关如果没有异常则问题在制动模块部分的热敏电阻

网友C:
制动器过热的话是什么时候报的?是不是真的过热了呢?外置的制动单元吧?用手摸一下是不是很烫呢?如果真的过热了就考虑一下制动电阻是不是选的小了,或者是制动时间选的太短了。如果不热的话,是不是制动单元的检测回路出问题了呢?一般就是一个开关量,看看是不是内部的线松了?

网友D:
250KW的变频器应该是外置制动单元,摸摸制动单元就自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