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TCP/IP

楼主(2013-03-14):
今天用触摸屏与PC机通过以太网接口进行通信,手法数据是正常了,但是我想看一下TCP/IP协议所发出和收到的数据帧,应该用什么办法,请高人指点。。。。

楼主:
今天用触摸屏与PC机通过以太网接口进行通信,收发数据是正常了,但是我想看一下TCP/IP协议所发出和收到的数据帧,应该用什么办法,请高人指点。。。。

网友A:
这个需要监视以太网口吧;

楼主是做实验还是?

要保证:数据正常显示,不丢数据;稳定,变化连续,不延时;

网友B:
有以太网监控软件的啊

楼主:
我下载了一个wildpackets.etherpeek抓包工具,不知道这个行不行,如果谁用过或者有这个软件教程的给发一份啊,我不会用这个软件,谢谢了啊!!!

网友C:
    不会玩这么高端的通讯方法, 但是用 PLC 的和 屏连接的话能不能通讯, 直接在 PLC 中有没有变量变化不就知道啦, 屏有没有正确显示 PLC 的数据块信息不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