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变频器

楼主(2013-03-14):
我想找一款能对转速在0----10r/min的电机进行控制的变频器。请大家提供几个品牌子吧,谢谢了。

网友A:
0-10rpm的电动机--估计你都难找,更别说变频器了,你先找好电动机,告诉大家电动机参数,然后才好出方案;当然提醒下,你可以考虑减速装置的--比如减速机、齿轮啥的!

网友B:
这个国产的台达、英威腾、康沃等变频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10rpm的电动机--估计你都难找,更别说变频器了,你先找好电动机,告诉大家电动机参数,然后才好出方案;当然提醒下,你可以考虑减速装置的--比如减速机、齿轮啥的!

0-10rpm的电机,一般都是带减速机的电机(如果有不带减速机,不管交直流的电机,肯定是特殊定做的电机),

网友C:
这低速最好是闭环控制,否则转速不稳而且转矩小。只要变频器能配PG卡的都行,编码器、PG卡组成闭环控制。

网友D: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这么低的速度。建议闭环控制。ABB。伦茨等都可以的。你提供下基本控制方式。了解技术参数和成本控制方便详细推荐

网友E:
带减速机实现呗,那么慢的电机哪里找哎

网友F:
这是要做手表还是要做闹钟?

网友G:
转么慢的都带减速机呀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的推荐与评论,我们的就是定制的电机,不带减速机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