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由台达PLC监视台达VFD-B变频器故障代码?

楼主(2013-03-14):
已经可以控制变频器的运行,包括正反转,改变频率。由人机界面触控和显示。但是找了资料,没有找到读取故障代码的方法。请教大家如何读取和显示变频器的故障信息?

按liujian5118提供的思路,重新编了一段程序。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在附件可下载新编写的程序。

网友A:
变频器地址H2100为故障代码地址,用MODBUS专用的读取指令读取H2100,比如从变频器说明书上得知,当H2100等于1时,变频器为过电流报警,PLC读取值转换后在D1050,通过各种通信标志,将D1050传送到D1,触摸屏读取D1,触摸屏有寄存器位状态监控东西,当D1等于1让其显示电机过电流,并提醒用户可能导致故障的原因。

楼主:
已经上传程序PDF档,D1050存放的是频率,没有读到H2100中的数据。

网友B:
感觉程式写的不太合理,建议每次发送完指令,在M1127ON时处理数据,你写的程式如果先执行M3的话,那先将频率送到D30,通讯结束后,H2100得值还在D1050,我写的话,请参考:

网友A:
你画的好像有问题吧!

D200为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等

D201为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D10为读取变频器的报警代码

D11为读取变频器的本身的数字操作器的状态、主频率来源等

D12为读取变频器现在本身运行的频率

D13为变频器现在实际输出频率

D14为现在输出电流

D15为DC-BUS电压

D16为输出电压

帅哥请指教

网友C(2013-06-04):
其实可以用屏直接与变频485通讯读取信息了

网友D:
台达PLC站号是1,变频器默认站号也是1(建议把09-00改成2);读取驱动器状态,用“一般信息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