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接法你见过吗

楼主(2013-03-14):
厂里有台设备,上面一共9个三菱MR-J2S的伺服,接线方法是第一个伺服控制器的CN1B接第二个伺服控制器的CN1A,以此类推,一组是五个,一组是四个,这种接法怎么接的啊,能解释下吗?

楼主:
图1.第一组,五个伺服

楼主:
图2,第二组,四个伺服

楼主:
图3,三菱A系列PLC

网友A:
真没有见过 !下次一定多借鉴。

网友B:
似乎都是这样接吧。台达的就是这种接法,用于n轴的同步运行。

网友C:
J2S-B的驱动器,都是这样的!SSCNET II通讯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J2S-B的驱动器,都是这样的!SSCNET II通讯控制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一个定位模块最多4轴,也就是只能连接4台驱动器,连接5台我感到有点郁闷!

网友E:
通讯控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J2S-B的驱动器,都是这样的!SSCNET II通讯控制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一个定位模块最多4轴,也就是只能连接4台驱动器,连接5台我感到有点郁闷!

从3楼三菱A系列PLC的图片看没有2个定位模块,是不是用的运动控制器,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G:
用了轴控CPU吧

专业承接TP\LCD光电面板行业设备PLC软体外包,提供视觉影像系统解决方案

有需要联系:15914152596

邮箱:luhua983@163.com

网友H:
你这是什么设备啊?见过安川的伺服有这样接过,有通讯,且每台伺服之间互锁,只要有任何一条线断了,加工中心都会报故障。

网友I:
应该是比较老的东东了吧。。。似乎是A的运动控制器172或173来着。。。

网友J(2013-05-20):
一个运动CPU 控制了八轴   还有一个定位模块控制一轴   自己看图不解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一个运动CPU 控制了八轴   还有一个定位模块控制一...

楼上正解。

网友L:
没做过伺服定位控制,楼上说是一个定位模块只能独立4轴,现在看来可能不是位置控制,有可能是速度,或转矩控制

网友:
总线  控制  好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