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伺服电机

楼主(2013-03-14):
我先有一欧姆龙plc c200hg  和mc221 控制伺服电机 做送料往复运动 送料长度可在触屏上输入尺寸第加尺寸。做第加 第减运动送料 。我现在因为生产需要 想改成  前几个可输入任意值 后几个可任意输入  中间的不变   请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A:
   没有玩过 欧姆龙 的 PLC ,不会,只能帮顶 ! 期待高手出现 !

楼主:
哪位高手能给我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