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主线路整改

楼主(2013-03-14):
厂里原来有三组生产线,是630MM架空塑料铝线,每台机器都是在架空线上接驳下来一个小电箱做为机器的动力电源。现在想整改为走桥架,主线直接接到现场主电箱然后搭分支桥架给每台机器。用钳形电流表测量到每台机器的平均工作电流在20A左右,因为机器有高频加热设备,机器工作时每两分钟有十几秒钟的峰值电流在40A左右,想问问有经验的师傅们,从主电箱到每台机器的电线用多大的铜线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A:
想请教楼主,高频感应加热设备为何有这么大的电流

我们这有手提式高频感应焊机,【工作电压220V,为何显示屏上电流会有820】

网友B:
“机器工作时每两分钟有十几秒钟的峰值电流在40A左右”,按最大工作电流选用,6平方毫米铜线合适。

网友C:
同意一楼的观点。十几秒钟的峰值电流在40A左右,时间不长,六平方铜线足够了

网友B:
“手提式高频感应焊机,【工作电压220V,为何显示屏上电流会有820】”,首先确定显示屏电流显示是否正确(用合格钳型电流表),如准确,查看焊机铭牌额定功率、效率参数,可算出额定电流值。大功率焊机如有一百多kW功率电流能达到此值。

网友D:
十几秒钟的峰值电流在40A左右,时间不长,六平方铜线

网友E:
“厂里原来有三组生产线,是630MM架空塑料铝线,每台机器都是在架空线上接驳下来一个小电箱做为机器的动力电源。”

既然原来的是铝线,分支线建议选用10——16平方毫米的铝线为佳(车间设备工作时间较长按照经济截面选16平方毫米为佳)。如果选用铜线有可能在主线的分支接头位置因为铜铝的材质不同而产生电势差导致缓慢电蚀效应引起主线产生故障导致整个车间断电而得不偿失!!

建议主线分支出来16平方毫米铝线然后做一个小型开关箱,开关箱出线可以用6——10平方毫米铜线接到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