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上怎么设置调节压力继电器的范围

楼主(2013-03-14):
挤压缸下行,直到压力超过挤压缸工作压力(由用户数据设定画面设定A6设定)停止。

是要设一个开关X0表示,还是设一个状态M0来控制通断??????

网友A:
可以设定压力值,应该外部输入的是模拟量信号,用M点控制通断比较好

网友B:
通过smartIE屏的网口连接S7-300CPU,详见www.dl-winbes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