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 ES变频器CT ES3401 面板显示HF 27故障,求助!

楼主(2013-03-14):
ct ES变频器CT ES3401 面板显示HF 27故障,求助!

有那位朋友知道是什么故障啊,故障点在那里,非常感谢!

补充:上行显示是:trip  含意是变频器故障

         下行显示是:HF.27  不知道是什么含意、

网友A:
HF27--硬件故障,说的是散热器温度检测热敏电阻故障;换个热敏电阻即可!

楼主:
另外上电红灯一至闪烁不停、、、

网友B:
哪有那么容易啊  你找一下说明书 百分之八十是驱动坏了  加我聊吧2322215105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在有内似问题的朋友可以加我QQ:184757438

另给你个地址,这里有很多资料 http://www.gkbpq.com/View_Soft.asp?ID=359

网友C(2024-10-21):
你的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