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_1151负迁移后能再校调零点和量程吗?

楼主(2013-03-14):
HR_1151负迁移后能再校调零点和量程吗?

网友A:
如果有迁移也就最低限不是零,那么校准变送器的最低限就不叫调零,调零的意思就是最低限变成零。

网友(2013-04-21):
谢谢 我的意思是迁移后能不能再改变零点 以HR——1151为例说明  谢谢

网友B:
表的量程是固定不变的,零点可以调整的,可以修正。

网友:
明白了 谢谢 以后知道怎么操作了

网友C:
其实这类型的表只有特定的数据是出厂时 设定的 剩下的都可以调

网友D:
是可以的 看一下说明书上面有 没有说明书就在百度里下载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