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43采用模拟量反馈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3-14):
2143卡供电时5V和+-12V是不是都要加上,只给5V会有什么效果?

插上DB28040后,后者的5V和+-12V还需要在提供吗?

为什么表明是16位的28040在AF模式下,读到的TP最大只有2047,这不是12位吗?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2143卡供电时5V和+-12V是不是都要加上,只给5V会有什么效果?”

+/-12V只是给模拟接口做电源的,即使暂时不需要模拟接口,也还是接上比较好(芯片一般都不宜长时间处于信号引脚有电压而电源无电压的状态)

“插上DB28040后,后者的5V和+-12V还需要在提供吗?”

应该是不需要额外提供的,DB28040是直接从控制卡上取电的。

“为什么表明是16位的28040在AF模式下,读到的TP最大只有2047,这不是12位吗?”

请确认一下,您控制卡内使用的固件是不是16位的。

网友B(2018-07-06):
谢谢楼主!在攒积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