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昆仑通态怎么做通讯故障报警,初学者,求实例

楼主(2013-03-14):
请问昆仑通态怎么做通讯故障报警,初学者,求实例

邮箱344215628@qq.com

网友A:
记得在设备属性设置组态的时候,有个通讯组态,对应到一个新建的变量即可。如下图

至于再触发报警,变量如何触发报警的功能总不用再提示了吧

网友B:
可以到昆仑通态的网站下载其教程看看。

网友C:
1楼说的很正确

网友D:
实时数据库中设置好相应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