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问题

楼主(2013-03-14):
我把热水器的漏电保护插头接在差排上,插排上没接负载,我按了一下漏电实验按钮,插头里有火花我反复试了几次都一样,没有负荷为什么会有火花

网友A:
这个不奇怪呀!

漏电开关的分断动作就是靠内部的跳闸线圈实现动作的!

而漏电开关的跳闸线圈因为是瞬时动作,所以设计的匝数较少通过电流较大,而且这个线圈基本属于纯电感负载,因此动作时产生较大的感生电动势在漏电断路器内部开断接点产生电弧不可避免,既然有较大电弧,这个就是你的火花啦

网友B:
你还是仔细看看漏电开关的原理吧。

网友C:
楼主搞实验啊,你笔记本电源插头插插座,是不是也有火花啊;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D:
试验按钮 是将小阻值的电阻 短路LN两线

网友E:
开关里边有短路现象或者烧损的碳化现象,拆开查看便知,清理一下估计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