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缀单位是啥?

楼主(2013-03-14):
1;一台手提式高频感应加热设备,脚踩开关控制工作停止。                                                                                                    面板有一选择扭子开关,拨到左边线显示电压【不睬脚踏板220V,踩下后为180V】

                                 拨到右边电流显示【不踩开关显示0,踩下后显示820】,想知道820后面应该是啥单位?

测实际电源线电流为15A左右,  不知为何显那么大?

网友A:
      820--二次侧电流吧,不是82A,就是820A;看你二次侧电压的等级了!假如二次侧是低电压,就是820A;假如二次侧电压高电压,就是82A;当然也不排除你的电流测量不准确了!

     高频感应加热设备--肯定有IGBT在里面工作了,所以二次测电压和电流和一次侧不一样大小的。

网友B:
“测实际电源线电流为15A左右,  不知为何显那么大”?你用钳型表测得是互感器二次电流15A,高频机面板显示的是互感器一次侧电流820A。

网友C:
这个最好看说明书吧。。。

网友D:
看看图纸吧,图纸上应该能够看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测实际电源线电流为15A左右,  不知为何显那么大”?你用钳型表测得是互感器二次电流15A,高频机面板显示的是互感器一次侧电流820A。

应该是一次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820--二次侧电流吧,不是82A,就是820A;看你二次侧电压的等级了!假如二次侧是低电压,就是820A;假如二次侧电压高电压,就是82A;当然也不排除你的电流测量不准确了!     高频感应加热设备--肯定有IGBT在里面工作了,所以二次测电压和电流和一次侧不一样大小的。

钳形表测220V进线电源为15A,面板拨到电流显示820【不知啥单位】

想知道即使有IGBT 二次侧的电流咋会达到820呢?

铭牌上还显示电源需求8KVA,为何不显示此设备的额定功率?

网友G:
好好看下说明书或是图纸吧!

网友H:
8000VA/220v=36.36A

所以二次侧应该是低压大电流,和电焊机一样,还有测得输入是15A,那么输出就可能是82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