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接口问题

楼主(2013-03-14):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RS232接口、RS485接口在PLC和触摸屏通讯时有什么区别?这两者接受和处理的信号有什么区别?本人不是很了解,谢谢了!

网友A:
232是串口通讯,是5V的,不适于15M以上通讯

485采用共模技术,适于较远距离通讯

网友B:
其实这样问题还是找度娘比较好。从PLC与触摸屏应用角度来说,只需要考虑2者是一样的接口,无须考虑信号是如何接受或处理的

网友C:
我的理解,硬件传输不一样。232是三线,是读写线与地的电压差为信号的(读写可以独立,即读对地,写对地),然后传输时,读----写 ,写----读,地----地,画个图就知道一般只能点对点; 485一般两线,也有拉地线,增加抗干扰,信号为两线电压差(差分传输),接线信号正-----信号正,信号负----信号负,所以只容许线上只有一个设备发信号。实际使用时,一个屏对一个PLC时,只要支持,两者都可选;一个屏接多个PLC时,一般用485。

网友D:
   学习啦,  三楼的讲解很好 !

网友E:
讲的很到位,原来只会用,现在更清楚的了,

网友F:
亲,这个问题“一览业问自动化”有哦,更多答案就在“一览业问自动

网友G:
3楼说得好

6楼是在做广告吗

网友H:
现在用的485信号比较多了,232有局限性。一般都是MODBUS RTU 和485 RTU。流行来了。

网友I:
建议看看通讯基础方面的书。例如串口与并口,串口又分RS232/RS422/RS485,他们的传输机理是不一样的。

网友J:
一个是全双工,一个是半双工!!

网友K:
有需要瑞士佳乐产品的吗?我司是深圳总代,诚招各级经销商,实现双赢,共同发展!我司还销售施耐德 菲尼克斯等国际著名品牌,价格有优势,货期有保证。深圳市长能盛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欢迎各位前来询价。详情请咨询:0755-89367016  QQ: 2661630280